三星80G IDE硬盘,看样子是被写了保护(帮我去掉它)

楼主(2008-03-20):
我有块三星80G IDE硬盘,看样子是被写了保护!
用DM、PQ、DISKGEN、FDISK /MRB、低格都不行!分完区 格盘的时候还是原来的大小,格完盘C区已使用空间还是3G多(有个XP系统)!
用的是815威盛板子!在COMS检测硬盘就死机!但设置成AUTO就可以进入!用普通的分区工具都能够识别!

知道的帮帮忙啊!
80G的挺可惜!

呵呵!!谢谢大家

网友:
你机子是不是有硬盘还原卡

网友:
简单,你的主板上有一个系统还原的功能,把它关掉吧

网友:
回2#3#

我说的是硬盘!在哪台电脑上故障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个这样三星80G的,用什么软件都搞不定,
可能是固件坏了,当时我还没有PC3000,再加上此盘有保修,后来返厂换了一个回来。

我手中现在还有一个ST的这样的盘, 本来好好的,在GHOST系统时变成这样子了,很少只有
4.3G赖得搞它!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话很气人啊!PC3000吗?还是mhdd?虽说不是专业修硬盘的!但IT界也混了好几年了!就是因为感觉现在混的越来越吃力才涉足硬维修行业的!现在遇到难题你竟说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些所谓的“菜鸟”和你们这些所谓的“老鸟”还在坛子里混什么呢?都去学校,老鸟当老师,菜鸟当学生多好?在坛子里做什么?

网友:
说的有一点道理。 :D :D 但是个人所在的角度不同。谁想的也不同。说出来的话,也不通....但是现在的这样情况。我也不太好说。

网友:
弄的好像是我带去的人到你那里修的一样!
我也是开店的遇到这样的事也有很多!也有同感!有的是软故障,你给他搞了一两个小时人家连谢谢都没说!都是认识也不算太熟……
无语…………

但既然到了这里就是来共同学习的,不想扯那些生活上的琐事!

呵呵!顶上!!

网友:
学习中的菜鸟没人指点到什么时候都不行啊!!!!怎么办?

网友:
底格一下看行不行啊!!!!!!!!!!!!!

网友:
呵呵!!!再顶起!帮帮忙!!!!!!!!!

网友:
我个人认为 不是什么锁的问题 有二个问题: 1 .是否有容量改变? 因为有的分区软件加入了特殊东西
2.是否有还原精灵软件没卸载 , 还有一个是否LZ的使用经验不足 我估计不用什么PC3000的东西

网友:
前几天刚碰到这样的问题,最后用Lformat搞定。

网友:
如果是联想电脑上的硬盘,要注意“联想慧盾”

网友:
此问题相当棘手,我也曾碰到过,清MBR,低格都无效,常见于三星硬盘,至今没有找出原因,现在手头有一份据说能清楚这种故障的软件,可是猛一下找不到,等找到了发到论坛你可以试试,MHDD、PC300我已经试过,不要白费力。

网友:
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提供出来上楼主试下。不管是老鸟还是菜鸟,既然有缘来到了这里,那大家就是兄弟,一起进步,互相交流哇。。我准备2年后开店,所以在这里学习下。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各种分区工具认出硬盘的品牌和型号都是一样的!用mhdd扫描了一下!一个绿点都没有!用fdisk可以分出前三个分区,最后的分区重启后消失!分区c:10000M(无法写入,原始资料,有系统)   d:20000M(无法写入,原始资料,有游戏)   e:32000M(可读写) f:容量大约20G(没记清)

再用DM分得时候连e分区也消失了

用LFORMAT 格完重启故障依旧

网友:
听起来像是只读了啊,三星盘只读没搞过,帮不了你,呵呵

网友:
这样问题是不好处理.我手上有一个这样的盘用3000测试固件有几个是有问题.不过都是DR级的固件.现在本人还没找到相应的处理方法.本来开自校(还不会开三星的自校)

网友: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吗?想学下怎么弄好这样的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