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E主板装系统死机

楼主(2008-03-20):
技嘉845E主板装系统死机, 最早内存电压过底,点不亮,换了内存供电的MOS管和二极管电压正常了2.55V,在BIOS里不死机,一装系统就死机,是怎么回事啊?电源,内存,显卡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再把内存电压调高一点.

网友:
一般是2.6V,对吧。。。。。。。。。。。

网友:
我想还是供电的问题,再看一下内存供电,及周边电容。

网友:
装系统死机?先确定硬盘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