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10G硬盘被锁

楼主(2008-03-20):
MATOX  10G硬盘用MHDD的时候,输入扫描SCAN....屏幕提示:WARNING:THIS DRIVE IS LOCKED BY ATA PASSWORD!硬盘被锁了,不知怎么回事,我一直在用呀,只是换了个电脑主板而已.

网友:
你用MHDD的时候看一下
如果上面的PWD变成黄色的,那就是硬盘被加了ATA密码

如果忘记或者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只有用PC3000等专业工具

网友:
就是变成了PWD红色的,但是我没有锁呀,不知道是怎么给锁了。哪位大哥碰到过此类问题呀!

网友:
你锁没有锁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解开密码

有PC3000的话,就用PC3000解吧,很简单的

如果没有专业工具,那你就别弄了。去找专业维修店吧

网友:
 10G的硬盘,接下很快的。
 你去群里面下个 免卡的。3K.进PC3K.清楚密码就搞定了

网友:
我的160G的三星就清除不了啊?SV1604N的.急死了!!能不能哪位大哥给个步骤先?

网友:
对!用PCI3000或ISA3000都可以,也可以热交换

网友:
10G的什么盘啊?发过来我给你搞~嘎嘎!

网友:
大家能不能帮帮我的SV1604N?等的不得了!!!两个都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
被锁的盘MHDD扫起来就是满盘"!",上面的PWD灯也会亮。你用ISA3000进安全子系统那项就里的第二项清除密码就行,第一项是查看密码。

网友:
这事也能发生,晕,不知道硬盘版的3000能不能解?

网友(2008-04-28):
今天 我的SATA也被这样锁死了,真的麻烦呀,看来只有找PC3000了

网友:
ISA的清不 掉密码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