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不容易了,又登上了!严重抗议!

楼主(2008-03-20):
上回我就反映了论坛登录问题,到现在都不解决,这样,这个论坛怎么能做好呢?
希望管理员 能够重视这个问题,这段时间这个问题非常突出,大家可以想见,我从上次提出这个问题后,这是第一次成功登录,中间我都在不断的尝试登录。

网友:
建议你找下你自己的问题.清除COOKIE及重新更换系统.

论坛4万名会员,只有你有这样的情况,可见问题不在服务端.

做任何事之前,请请确定自己没有问题

PS:论坛是否能做好,不是由您的一句评论所定,有什么事说什么事,不要牵扯太多东西.这个论坛是免费论坛,不是客服论坛,是完全私人投资所建,所以没有什么事情是必须要解答你的,管理员也有工作,也要去作事情,每天1000多张贴子,我们只能是在上网的时候,看到某一张就进行回复.没看到的,我也没办法.我们不是回贴机器,只是普通人罢了.

网友:
管理员你的心情可不大好啊!既然在做论坛,我想人人都想做好吧!我发表意见,如果都不能正确的对待的话,那谁还敢反映问题?
我不确定我牵扯太多东西是什么?你也看见了我说的是我一直在试图登录,那说明我还是挺看好我们这个论坛的,我是在实实在在的反映问题!
至于你说的我的系统的问题,我只是想说:1我的系统才做过。2我用其他机器上也遇到同样问题。3我登录之后并不提示我登录失败,我甚至可以通过会员中心看我自己的相关资料(积分什么的)
,在转向论坛后不能行使会员的功能,这个时候我的会员名都还显示在页面上,但积分什么的为零。

网友:
楼主在注册一个帐号不就行了吗             何必那么麻烦

网友:
为什么这样回复你?

第1,"严重抗议"这个词,我认为论坛没有给你什么不公正的待遇,所以不要用这个词.

第2.还是那句话,论坛是否能发展好,不是你一句话所决定,要解决问题,就直接说明问题的现象和原因即可,不要用带指点语气的词,在论坛上玩,首先要互相尊重

第3.你在论坛的事务区查一下以前的贴子,那个会员的贴子我们没有去积极解决?

第4,你试过不是你这个ID本身的事情了吗?你说重作过系统,是完全重新安装的,还是GHOST?用的是什么版本?你的IP地址有没有问题,本地ISP有没有什么限制?是否有网管系统,是否有防火墙?

网友:
各位版主也比较辛苦了

网友:
这个贴子都快成吵架贴了!不过我发了牢骚后,就一直能够登录了,这个真奇怪,不知道一味指责是我自己电脑问题的怎么想这是怎么回事?我可没对我的电脑做任何改动!
至于说解决问题?呵呵现在不管怎么样已经解决了,我也不生气了,毕竟我还想在论坛上待下去的(不想待就不用发牢骚贴了)。
不过管理员的脾气确实大了点,希望以后脾气不要那么大!
我的第一次反映情况可是没有一句情绪话的,这是第二次发贴反映情况当然有那么点点情绪的!可第一次发了完全没反映嘛!如果你天天登录十几到都不能登录成功你就知道心情不可能会好了!
好了,向管理员说声:你们辛苦了!

网友:
94啊    你那么点点  积分  直接重新注册一个得了!
太不容易了,又登上了!严重抗议!
  你的口气似乎也重了点

和气生财      我们都是好JS

网友:
话说开了一切都好,我不希望大家带着情绪来学习,你可能没有管理过一个这么大的网站,我们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网友:
楼上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响应了你的号召?我自己到是看了我的回复一遍,我承认在才开始的时候我有一些水贴,那也是才开始注册的时候不太懂规矩,后面的回复我们先不说回复的质量(本身就是新手质量本身不可能太高),除了这几篇因为登录问题引起的问题外,好象也没多少恶意灌水吧!
至于我以后来不来,如果这个论坛就你说了算,那我认了,你把我的ID封了就行了。
我承认你的水平比我高得多,是值得我学习,但这并不代表你就可以趾高气扬的,一副高人一等的教育口吻。
我在7楼都已经说明了情况,你还想怎么样?

网友:
我不想给你讨论我登录不上的原因(如果你高人能够给出合理的解释我到是愿意候教),这可能对大家都是个误会。
我有没有一个好的态度,在第7楼最后一句我想已经表达了。管理员我想也接受了,我想我理解管理员的管理的难度,但不知道你如果遇到连续三天登录不上,会不会有一点情绪?
在我们双方都已经说开了的情况下,我实在想不通你来插一杠干什么?你认为你路见不平?你英雄?
好了,多说了两句,你认为我得罪你了也好,骂了你也好,随便你怎么认为,这个贴子我不会在回了!免得到成了你发泄的地方了!
我砌着茶看你表演!

网友:
要和诣,不要吵了,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