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K1R2有高压声无显示

楼主(2008-03-20):
aoc 7K1R2有高压声无显示 测HT电压0.9V G1-27V G2 26V,一下步测哪?请高手指点,在线等

网友:
G2的电压咱个就这么低呢/.......................

网友:
灯丝和G2电压不正常

网友:
G2的电压是哪里产生的呢,据客户反应说是最后一次出现过行幅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