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步诊断卡使用

楼主(2008-03-20):
以下只是如何使用单步卡的简单方法,对于我举的例子跟大家手中卡跑出来的数不一样我也不清楚,因为我只用过一种单步卡。
对于单步卡我个人理解无非就是可以锁定地址,然后可以查看CPU发出的首地址和对应的数据是否正确。

用865芯片组举个例子吧:
1:00 00 00 4D   2:00 00 00 00  3:A4 9B A4 9B  4:00 30 38 B5    5:00 30 38 B5   .........
     FF FF FF 40         00 0F FF D4        FF FF F0 00        FF FF F0 04          40 00 00 00   .........

上面的(1)FF FF FF 40 就是首地址;00 00 00 4D 是对应首地址BIOS发出的数据。根据我的经验INTEL芯片组的首地址都是这种;我们需要观察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1),根据(1)出现的代码来判断是哪里出现了问题的。2/3/4/5等等是辅助观察看地址数据变化的。
按照以上所说的如果首地址(1)出现问题,那么2/3/4/5等等也会不正确。但是不代表(1)正确了2/3/4/5就会绝对没问题。这就看平时掌握的经验拉。

比如:一块板首地址是FF FF FF F0 这样我会从CPU→NC→SC→IO→BIOS这样的顺序排查问题点。
         如果首地址正确,但是数据是 00 00 FF FF我会从BIOS→IO→SC→NC→CPU的顺序排查问题点。

上面说的意思就是当电压/频率/RST正常发出后,CPU会发出第一条指令到BIOS,然后BIOS会回发数据给CPU。这样一步一步完成初始化自检设备的工作。所以当地址,数据都不正确的时候按照地址不正确的维修思路来检查。

还有几点说明
1、全0:当诊断卡数据,地址都为0时就需要自己来测量所有A/D值。这种全0状态才是真正的CPU没有工作。80Code:00(这种板最难修)
2、全点:还有一种状态就是数据,地址都显示成一个小圆点。这种全点状态是没有PCIRST造成的。80Code:..
3、00:这种就是数据错,或地址错,或数据地址都错就按照上面所说的进行维修即可。80Code:00/FF

网友:
SW1和SW2  单步追踪模式选择开关

可选择的为MEMR/POST/MEMRW/IORW

SW3  单步功能选择

可选择的为STEP/FREERUN

单步功能选择开关-INTEL:主板芯片组为INTEL时,单步功能选择后,按一下为单步一次。

单步功能选择开关-VIA:主板芯片组为VIA或SIS时(即非INTEL),单步功能选择后,按一下为单步一次。

RESET排针连接线:使用在非INTEL主板的时候,将连接线连接到主板的RESET排针上。

功能设定开关:SW-1 RSVD     SW-2 ON为INTEL OFF为非INTEL     SW-3 ON为将代码发到P84端口   OFF为将代码发到P80端口   SW-4 ON为CLK EXT  OFF为CLK INT

80PORT:输出DEBUG代码

信号及电源指示灯:显示RESET#、CLK、+12V、-12V、+5V、+3.3V、MEMW、MEMR、IOW、IOR、CFW、CFR状态

Adderss:显示地址总线状态

Data:显示数据总线状态

CMD[0:3]/BE[0:3]:显示CMD及BE的状态

在INTEL芯片组上的使用方法:将SW1设为上、SW2设为下、SW3设为下  功能设定开关的SW-2设为ON, 插入PCI槽中,通电后,按下红色的开关,按一下执行一步

在非INTEL芯片组上的使用方法:将SW1设为下、SW2设为下、SW3设为下  功能设定开关的SW-2设为OFF,并将RESET排针连线与主板上的RESET排针相连接,插入PCI槽中,通电后,按下黄色开关,按一下执行一步

使用方法大致就是这样,其余更详细的,可以参照倍尔科技的单步说明书来研究。

网友:
是学习不错的资料,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这个东西有卖吗,自己做的,好高的技术吖.

网友A:
865的板与别的板不同吗?
为什么FF FF FF F0的首地址在LZ的贴子上是FF FF FF 4D呢?
(是片坏板吗?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65的板与别的板不同吗?
为什么FF FF FF F0的首地址在LZ的贴子上是FF FF FF 4D呢?
(是片坏板吗? )

我实在看不懂你在说什么啊
还有我们用的卡是不一样的,出现的结果也可能会不同.我发的图只是借过来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实在看不懂你在说什么啊
还有我们用的卡是不一样的,出现的结果也可能会不同.我发的图只是借过来用一下

无论是什么单步卡,在INTEL芯片组上跑的第一步也应是F0啊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这么高级的诊断卡!!!!
先保存一下

网友:
手上没有单步卡 不过看到各位前辈说出的经验  我也见识了 知道大概是那么个回事了

网友:
没这高级工具。学习一下。长点知识了

网友:
我有一片,刚好一模一样,摸索中...

网友:
真是头发短,没见识啊,我也从来没见过这东西啊,我估计这东西没有卖的吧

网友:
早期单步卡很好用, 但只适合BIOS 为 ISA MODE的主板才有用,  BIOS 为 LPC MODE 的主板, 并不适用.
所以这类单步卡已经没有多大用处, 因为现存主板十之八九都是LPC的天下了. 最后单步卡都只沦为80卡.
LZ 在提供相关讯息前, 应该特别加注, 避色初学者盲从, 花大钱却买了不合宜的过时产品. (当然这是假设LZ 也知道的前提下)

细节请参考以下之前的拙著

单步除错卡的使用方法

之前对单步除错卡有与趣,在网络上找到的相关原理, 觉得简单易懂加上自己的批注, 分享给大家. 当然这只适合ISA BUS或PCI BUS 的BIOS, LPC 的BIOS不合用.

单步除错卡的使用方法
1. 除错卡上可分为SA以及SD两种信号。
2. 使用单步侦错时,一开机SA的位置为FFFF0,SD为EA
单击时SA的位置为FFFF1,SD为5B
按二下时SA的位置为FFFF2,SD为E0
按三下时SA的位置为FFFF3,SD为00
按二下时SA的位置为FFFF4,SD为F0
以此类推直到FFFFF,再单击则为FE058,此为正常情况之下的情况。
3. SA出错时,例: F7FF0则可算出是SA15出错(F7FF0 换成二进制时为1111 0111 1111 1111 0000 而如前所述,正常一开机寻址应为 FFFF0 ie 1111 1111 1111 1111 0000 可以唯一的差异BIT为 从前面数来第五BIT应该为 1 但实际上在SA为 0 ),由于SA是由CPU所发出的,可先量出CPU是否发出正确。假设CPU发出正确HA15为Hi,则可能是AD信号不正常所引起的。假设CPU发出不正确HA15为L0,则可能是HD信号不正常所引起的。
4. 当SD出错时,例EB (0111 0111) (实际上应该是:EA 0111 0110)  可算出是SD0不正常。由于SD是由BIOS所发出的,可先量BIOS否发出正确。

网友:
我以前没用过这种卡!第一次看啊!!!!!!!!!!!!!

网友:
这么好的工具用起来真是太好了
在能和楼主的哪些经验一块进行觉对太完美了呀
哎可是我们这些小店的人也接爱不了这东东  价格不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