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怪病

楼主(2008-03-20):
V星845 内存电路上的电压 换了管电压2.5V正常了第二次点就变成1.5V了

看出毛病了 相信很多朋友为了省事 用绿线断开做了个独立的开关吧  V星的板不能用这种开关断电上电
可能是因为MS-5的供电电路的不同吧  别的一般都可以   跟我一样为了省事的同志们  注意点了哦 呵呵

网友:
楼主检查一下你换的管子,看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我以前也遇到过,结果是管子虚焊,加焊后就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再加一点,如果还不行就代换一下管子前面的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