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的高人请指点,谢了。

楼主(2008-03-20):
我的笔记本电脑,运行中突然死机再不能开机,关机后隔数小时可以开机运行几分钟又死机,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一哥们说估计是主板问题,没有烧焦味啊
谢谢

小弟一直等待高人指点,谢谢谢谢

我是电脑文盲,谢谢指点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 :'( :'( :'( :'(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

网友:
是不是IBM  T系列的本啊~~我遇到过一个 就是USB短路的,插上USB设备后当时不掉电..而是等一会掉电...

网友:
是T43,我就是一次连接手机后把数据线拔下时死机了,现在一直这样。
怎么解决呢?谢谢谢谢

网友A:
现在的症状是不接USB设备就掉电吗???请你描述的详细点,给各位一个明确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症状是不接USB设备就掉电吗???请你描述的详细点,给各位一个明确的思路

连死机,不连也是死机。每次隔几个小时可以开一次,过15分钟又死机了。现象是死机之后切断电源重启,刚进入界面就不检索了,一直出在“IBM”这个界面,反复几次还是一样,谢谢

网友:
估计是板子上有电容爆了~~典型的供电和滤波不稳定~~如果自己能拆的话就查下主板元件...坛子里有T43的图纸~~如果第一次拆的话就建议你送蓝快

网友:
t43有时可以开机,是北桥的问题吗?

运行中突然死机再不能开机,关机后隔数小时可以开机运行几分钟又死机,是北桥的问题吗?
谢谢

网友:
不会修笔记本..估计是散热问题..和你一起等老师解决

网友:
可能是主板供电部分出了问题
查看主板供电IC和电容、场效应管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足引起的这种情况 自己可以拆的话就拆下来看看有没有电容爆的导致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