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看看 IBM品牌机主板换完桥进系统蓝屏

楼主(2008-03-20):
高手来看看 IBM品牌机主板换完桥进系统蓝屏 桥没问题

刚开始是  S133的IO 蹦个大洞 但其他的件没事 换个IO好使了

正常使用两天后打算从做系统 但是系统怎么也做不进去 判断是IBM硬盘不好使

换块硬盘还是做不进去  刷BIOS也一样  换了个桥  系统做进去了  但是蓝屏  提示0*00000000007F  还有提示高级电源管理什么的

还有按F7 什么的

网友:
不知电源是否OK?内存是否为多内存?主板是否为集成显卡?

网友:
电源OK  内存一条256我试机的 换还几条也一样  集成显卡

网友:
我感觉好象是软件的事儿

对了还有  我做个大移植  其实我还有一块 一样的主板  就是南桥我以前用了

我把IO 和桥 换到那个板上 也一样

网友:
查一下串口。。。。。。。。。。。。。。。。。。。。。。。。。。。。。。。

网友:
进系统蓝屏 是个很头痛的问题 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通过测量的方法测量出来的  听一些老员工们说是电压方面的问题 我介意你看看cup座旁边的电容时候有不量的 还有就是周围的电阻是否正常 我以前遇到的是进系统黑屏 最后发现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A:
我也有这样一块主板 也是IBM的

客户送修是集成显卡偏色少绿色但可以进系统  修好偏色之后 进系统蓝屏  郁闷   之后把弄回偏色也是进系统蓝   最后赔钱给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送修是集成显卡偏色少绿色但可以进系统  修好偏色之后 进系统蓝屏  郁闷   之后把弄回偏色也是进系统蓝   最后赔钱给客户

赔钱。你真好啊!

拿来修的东西,我们都声明 不能保证修好, 修不好尽量复原,复不了是正常 的。

网友(2009-04-30):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一块IBM的板子啊,会不会是挑内存,还是北桥性能不好了?

网友:
加2根内存试试

网友:
看下内存的频率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
你用的是安装版的还是GHOST的,有些原装板子要手动安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