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维修电源

楼主(2008-03-20):
电源开机无反应,拆开发现输出电容击穿2只,更换后故障依旧,测得紫线5V,绿线3.3V,短接绿线不启动,测得LM494第4脚为5V,保护状态,在线测IC周围的二极管电阻没有击穿现象,在线测输出电阻不为零,怎么会事,求救啊~~

网友:
是不是取样出问题使输出电压高 保护了

网友:
一接电就处在保护下,短路绿线风扇不转,电路也没吱吱的声音,如果是取样 电路那怎么 查?我在线测过二极管没有短路击穿,三极管也 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