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正一下是DELL D500 不能充电,不是D510

楼主(2008-03-20):
修一台DELL D510机器,故障现象是不能冲电。已经换过SMSC,现在开机就提示THE ac power adaper type cannt be determined.,this will prevent optimal  system performance   .该机器用的是19。5   4。62的电源。我试用过找到19。5  4。62的DELL原装电源,但还是不能冲电。依然是上述提示。请高手们支着。

网友:
进BISO看认没认到90W的电源 没认到的话就有可能是I/O,前提是排除电路故障

网友:
哪位有D510冲电电路的图纸.麻烦传一份看看

网友:
不能充电原因多了,具体什么表现?电池工作正常吗?注意隔离的管子性能是不是不良,或是控制端有问题。情况说情楚些。

网友:
具体情况是:1,电池放电正常,在其他机器上能冲
      2,当插上电源时,能看到电池,就是不给冲电.
      3,电源适配器肯定正常.

网友:
那就是充电电路问题咯~查呗

网友:
我的 D600也 不能充电,我怀疑是电池坏了 ,请问怎样维修,谢谢

网友:
哪位有DELL D510的充电部分的电路图啊。麻烦给一份啊。

网友:
很多人分不清Latitude 系列的D510跟 Inspiron 系列的510M,最好确认清楚,多看看充电电路以及IO周边

网友:
今天仔细测量了充放电芯片1645. 有以下脚的信号不正常.1,12脚为电池检测脚,插上电池时应该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但是我不插电池时,测量的电压为0.85,插上电池时电压还是0.85,已经测量了此电路上的二极管和MOS管.都是好的.2,20和23脚没有电压输出,导致Q28,Q30无法导通.所以17,18脚也就没有信号.
请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
应该是I/O芯片背面有一个三极管爆了,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今天仔细测量了充放电芯片1645. 有以下脚的信号不正常.一,12脚为电池检测脚,插上电池时应该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但是我不插电池时,测量的电压为0.85,插上电池时电压还是0.85,已经测量了此电路上的二极管和MOS管.都是好的.二,20和23脚没有电压输出,导致Q28,Q30无法导通.所以17,18脚也就没有信号.
请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
回楼上:
 一,4脚有4V输出,1645换过.12脚还是不能识别.电池确定是好的,因为换过几块电池了
 二,电源适配器肯定没有问题,是同另外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上借用的.
 三,SIO已经换过两个了.
 问题依然不变

网友:
对了,更正一下,机器是D500,不是D510.所以IO背面没有三机管.

网友:
查一下充电电路,应该是充电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不行就刷个BIOS试试?你不是电源适配器不匹配吗?你为什么要换I/O那?

网友(2008-04-28):
暂不考虑,但是顶一下,谢

北落师门 -10 广告/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