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SUS主板.故障如下

楼主(2008-03-20):
插显卡就跑A8代码。
不插显卡就跑正常代码。26.
本人已经把 BIOS.和 AGP槽都换掉了。还是不行.不知道什么问题。
知道的告诉小弟一下。..不会是 北桥有问题吧?

网友:
什么型号主板?

网友:
A8是档内存,你重点检查一下内存供电部分!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个显卡就OK了

网友:
A8具体是什么问题不清楚,不过我碰到过A7是内存电路问题

网友:
26是SB有问题。。。。。。。。。。。。。。。。。。。。。。。。。。。。。。。

网友:
不插显卡就正常,有可能是AGP供电有问题,或北桥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