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IWILL P4HT2

楼主(2008-03-20):
客户讲.就是摔了一下就点下就断了。
我检测一看。跑26代码。就自动断电..
本来已经把BIOS.和IO都刷过。换过了。还是不行
断电

网友:
检查显卡供电部分是否正常,排除北桥是否空焊以及是否自身不良!

网友:
显卡宫殿应该是没问题的。我不插显卡和内存和CPU也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你有没有换过CPU旁边的电容 把那周围的电容都换掉

网友:
今天刚注册的
我来学习一下大家多多帮助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