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蓝屏

楼主(2008-03-20):
我朋友的一索尼笔记本,开机蓝屏,多开几次又可以启动或开机蓝屏,再等上一分钟再重新开机启动又下常,只要开机了使用就正常了,但过上半天开机又重复上面故障.起初,我怀疑是硬盘和内存问题,但都换过试试故障照旧,后来听人说是系统,重装系统,照旧,请各位兄弟指点指点!!!

网友:
我手上一个SONY同样故障,目前还没解决.我换过内存 硬盘 硬盘数据线 换个3个系统.从XP 到2000.还是蓝屏.

网友:
显卡的问题  要高手才可以真正解决这样的问题  SONY的显卡爱坏而且难修  很容易断线

网友(2008-11-17):
南北桥也可能蓝吧!!!!

网友:
蓝屏不是就那几个问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