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主板 ··

楼主(2008-03-20):
一块主板·

·本来是独立显卡花屏

· 我拿去吹了一下显存· · 再插上去 · 居然不显了· ·
·
诊断卡跳过26· · · 就是不显
· ·
我以为是显卡供电坏了·
·
把60N03吹下 换掉· · 结果出现内存跳不过
·
· 把内存供电50N03换了之后还是跳不过
·
·
各位大侠帮帮忙· 这是客户的板子
· · 他原来会显的·
·
· 帮忙啊 · · ·· · · · · · ·

网友:
我发觉现在好多人修主板第一件事就是刷BIOS· ·

· · 不会是BIOS出了问题吧 ·

网友:
我到想知道你 在吹显存之前是否确认问题在显卡上?如果没判断好的 话就吹 ,你的问题可能越搞越不好哦

网友:
拜托你先把问题确定清楚之后再去吹啊!
   一般显卡花屏有几种,1:显卡接头
                                 2:显存

网友:
先刷BIOS看行不行,不行就拖焊一下显存!再不行就做GPU :D :D
要排除没有元件损坏

网友:
我当然先确定好了
· · · ·
·  ·显卡花屏 · 我就是吹了下 现存  · ·

· 然后插上板子上去试的时候发生的情况
·
·

· 拜托各位大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