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硬盘掉电,不插硬盘正常显示.

楼主(2008-03-20):
今天修了一台IBM R51的机器,插硬盘一会掉电,不插硬盘正常显示.硬盘在别的机器上是好的.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修主板没有了思路,不知道从何入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硬盘线的问题呢?

网友:
没有硬盘线.直接边在接口上的.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吧?换个电源再试一下 有可能电源承受不了

网友:
笔记本啊,你用的是电池还是市电哦?说清楚点呢,如果电池和市电都一样的话,应该是主板上面有轻微短路,造成负载不够,查查电源芯片和主板的电容试试

网友:
1:测有没个+5V到达硬盘IDE接口
2:测硬盘IDE接口数据脚的对地电阻.应该都一致的电阻,如其中有电阻变大或变小的脚都是南桥问题
3:换个好的硬盘试一下,用MHDD

网友:
我用电源适配器和电池都是一样的现象,硬盘是没有问题的.插上硬盘显示到IBM 的LOGO画面就掉电了,把硬盘去掉一切都正常.

网友:
把那个CPU核心电压的管理芯片 ADP3205先换掉看看

网友:
测一下硬盘供电吧,不行的话再考虑其他的吧,个人认为南桥问题多点

网友:
南桥先加焊试下吧,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换一个硬盘试过没有?

网友:
测41。41脚看供电是多少?应该有+5V电压。
检查硬盘接口。最后考虑南桥。

网友:
应该是硬盘数据线的事吧,要不换个硬盘试试,最后在断定是不是板子有问题啊

网友:
去查一下产生3v 5v的那个芯片,有可能是供电方面的问题。我之前碰到过

网友:
应该是5V供电有问题吧,查一下41,42脚!

网友:
换硬盘啊   肯定是硬盘电路板短路了 保护关机

网友(2008-04-19):
结果呢 这么多人想办法 怎么没声音了~~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先排除硬盘的问题.

网友:
我想应该不是硬盘的问题。你的主板的硬盘接口和供电有问题。

网友:
我感觉还是有小短路造成的你仔细查一下还有信号电路上的也查一下

网友:
都不要猜了 我今天碰到一台IBM问题一抹一样 从光驱启动测试营盘正常 重装系统解决,可能是病毒吧~哈哈

网友:
不错的贴,太喜欢了,大家都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