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PCI—E X550显卡玩魔兽争霸花屏

楼主(2008-03-20):
如题,玩其它的游戏都是好好的,唯独玩魔兽争霸没有几分钟就花屏,切换出去就又能好好的,可是没有几秒钟又花了,主板是好好的,换了其它的显卡也是好好的,本身这块显卡放在别的主板上也能是正常的,是近期出现的这种情况。系统没有重装,因为有很多重要的资料。请各位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指点指点小弟。
显卡

网友:
人呢?没有人会这方面的吗?
人气人气。

网友:
玩其他没问题,就是这个游戏有问题,那就是软件问题了,而且关这个游戏,只能重装游戏,还不行,重装系统吧?

网友:
重装了系统了,可是还是有一些花屏。不过比以前的好多了,这点让人郁闷。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X550系列的显卡兼容性不好,你那是兼容性问题,我遇到过七彩虹的X550的显卡,网吧里面,大型游戏就花屏死机,换过几十个驱动,刷新BIOS,装2000,XP,2003的系统,都没有解决,所以网吧现在都有经验,不能用A卡

网友:
这卡的确兼容性不好,降频用吧

网友:
结果是我给用户换了一块7300LE的显卡,自己把显卡留下来了,唉,用户还是能理解的,加了一些钱,问题是解决了,可是X550的卡在当时配的人还算不少的,就这么一块出现了这种问题。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