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IBMX40笔记本屏暗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03-20):
今天接到一客户的IBM X40的本本。故障现象是开机一切正常。但是屏幕超级暗。只能看到IBM的LOGO。首先怀疑高压板或者屏线的问题。拆开屏幕。测量高压板,``没问题,没办法``再把后盖打开`检查屏线```也没问题。郁闷了。然后仔细检查中`发现上灯管的线好象被压住了。又不确定。只有拿万用表测试自己觉得压断了的地方。通的``MY GOD``头大了``没办法``只有拆开键盘,看下主板上的线有么问题了``(最讨厌拆机子)果然和我想的一样``没问题```什么都没问题`?硬着头皮点一次机子``我晕`好了`?什么都没做``没办法`先把面板什么的上好了再说``上好后``又灭了``这次才真的头大了``。仔细回想了下``拆键盘的时候好象把2跟线也扯了``就没问题`上上去又出问题。不会是他们的错吧`于是又拆``找到了2根线`一根是显示屏下面的一个关了盖子就节约电的开关。还有个是鼠标安键的线``脑袋一光突然闪过```于是不接节约电的开关的那跟线``开机`正常``接上去``开机`暗屏,老天`找到你了``用万用表一打`一直是通的``仔细检查下开关``原来被灰尘积来短路了``清理好`安装好``开机  OK`一切正常```NND``前后3个多小时`就在那里被它害死了
收了客户200块``嘿嘿``

网友:
看的出来LZ修理的思路还是对的,只是为什么总有那么多``` 让人看了好不习惯!

网友:
就一休眠开关坏 叫你整的那么多 ( 、、、头大 )  看来楼主还要继续努力啊

网友:
楼主努力的同时,别忘了分享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
发出来 就是好家伙  修好了 不是钱的事  有成就感

网友:
大家以后分享下思路啊 就是怎么想的~~~

网友:
嘿嘿,我也头大啊``没办法。我也是新手,也是刚修好就发上来了。一是头正大着。二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哈哈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
修好几个板子 确实很有成就感
用技术换钱。。

网友:
故障很普遍啊 就是休眠开关短了高压的3.3V呀

网友:
看到后面才知道只看一句就明白了....

网友:
呵呵,典型的清洁OK。

网友:
我特理解楼主,我也经常是这样的。。。。。

网友:
支持楼主囝啊,恭喜你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