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本本问题

楼主(2008-03-20):
外接正常进系统 LCD无显示

网友:
BENQ7000 外接正常 LCD不显示

客户拿来还好的 救命啊~电流什么都正常的 就是不显示 外接CRT正常

网友:
你看键盘上不有个CRT/LCD的显示切换键吗,开机的时候不停的按它看看.否则,就是屏线,高压条及屏的问题

网友:
偶遇说的不错

网友:
同意 偶遇 说的,楼主试了没有啊????

网友:
试过了没用
用表测到主板插屏线槽发现有3V和5V 是不是少了组高电平?

网友:
恩,应该要有3组电压才对,比如19V的高压条,就应该还有一组19V的供电

网友:
BENQ 7000 确定主板屏线槽少一组19V 可否从哪飞下线。

网友:
19V是不是高压板上少呀,少的话从电源那接就可以的呀

网友:
主供电。显卡开启。亮度调节。有的机子可以不用亮度调节,有的一定要装上。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啊,你再查查啊

网友:
是主板上那个屏线槽少个19V,我是想从电源飞过去1跟,可是客户单用电池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