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不熄

楼主(2008-03-20):
一TCL15的显示器  型号是m1560dc  一通点  电源指示灯就亮   显示器工作一切正常     按电源开关键关不了显示器   只有硬拔电源线才行    电源开关没起开关的作用    走开关的线路  直接到CPU上去了     电源指示灯也是直接到CPU上    我是新手   不知道怎么修了   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是不是开关里面脏了,  ..........

网友:
电源开关已经换了
而且用数字表打是好的 那电源开关

网友:
电源开关是轻触键吗,如果是,很可能是此键或者别的轻触键漏电,把键控板连线断开试试。

网友:
谢     谢              我明天试下你们说的方法

网友:
是  轻     触  式    明天在继续修   有什么结果明天晚上上网后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