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了三个电源 只修好了一个

楼主(2008-03-20):
第一个电源最重也不知是什么牌,拆它就花了几分钟
查待机电压正常
其它电压均无 大板上套了二个小板 且振荡芯片怪异 就是判断出来坏了也没法换放弃
第二个同上放弃
第三个交流短路 换桥OK
花时1个小时左右
本人认为不值,以后不修了,地方又小,不好查,查出来,好多电源配件难找
芯片

网友:
那两个电源是P4的吗,你要是不想要了,卖我吧,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多收点废电源配件就有了,有这么难吗?!

网友:
电源的维修不是很难的。一、二个你应该先看看肖特基管(整流用的)有没有问题。再检激励中的两个三极管(一般是C945),最后看看主芯片。

网友:
哈哈,我看来以后要收集坏的二手电源了

网友:
电源是电脑中修复率最高的部件,只是由于它的价值较低,收不上费用而已。

网友:
没修过电源。坏了就直接买个新的。看来也要去学习一下了

网友(2008-05-08):
张老师的意见好 但是我我只是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