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故蓝屏,死机.都有什么原因

楼主(2008-03-20):
无故蓝屏,死机.都有什么原因?突然出现的
原因

网友:
蓝屏代码是什么,一般要先测内存和硬盘,

网友:
无故的蓝屏,可以说是系统文件有问题或缺失,又或许是散热\超频\内存\主板问题

网友:
说清楚
到底是开机就蓝屏 啊还是在系统里蓝屏,看看硬件管理器里面有没有硬件出问题

网友:
出现问题大多是内存,硬盘、cpu过热、最好可以做最小系统进行测试。

网友:
排除非软件原因在查几个主要大件,用系统最小化替换排除法试试看能找到故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