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6战神版

楼主(2008-03-20):
AM2接口,故障现象开机无显示,
上假负载,CPU供电正常,复位正常。时钟正常,诊断卡跑8,应该是CPU没过。
主板南北桥集成,换过BIOS,无用。手上没有此扳的IO,请问一下。下一步怎么维修?
诊断卡上BIOS灯不亮。全版复位正常,时钟芯片没看见(应该集成了吧)。
请教高手。

网友:
是NF芯片的板吗?那你如果是的话就烘下桥试下

网友:
大家看看 帮帮忙,,,,,,,,,

网友:
BGA坏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