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ATI 7500顯卡

楼主(2008-03-20):
有顯示,可以出現安裝驅動顯示,問題就出現在驅動不了,穩了好多驅動都事一樣。。求助。。
求助

网友:
ATI7500显卡流行的时代算是高档产品哦,所以我也遇到过一个那样的情况,杂牌ATI7500的显卡,结果MX400的芯片,我搞了好久才找到驱动(那时我用的系统是2000),最好把散热片取下来看看哈,如果确实是7500的话,试试强项加驱动看看,笔记本上的ATI显卡我是遇到过这样搞定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