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主板上的5脚或6脚的代码确定它真实的型号?

楼主(2008-03-20):
如题,求助!
谢谢!

网友:
请各位告诉一下我这个新手吧!
谢谢!!!!!

网友:
芯片上一般都带型号标识的按型号找   找一样的代换 或有些用万能表可以测出来的 还有一些有图纸的可以在图纸中找    大多是一些开关管

这个我其实也不怎么会认

网友:
谢谢楼上的,总是跑线路的时候如果跑到贴片的5脚管或者6脚管就傻眼了。。。。。。
请知道的朋友说说。。。

网友:
其实,这些芯片上都有标示的,根据标示到网上查查,一般都是些门电路芯片

网友(2008-05-13):
我也不知道怎么跑了。

网友:
五脚一般为与门,六脚一般为中功率MOSFET。上面确实有代号(专业叫法称为顶标),但是一般很难通过这个查到真实型号。凭经验代换,其实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