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拍子AMD939架构的主板跑20 30 50怎么处理求....

楼主(2008-03-20):
一块杂拍子AMD939架构的主板跑20 30 50怎么处理求....
主板

网友:
不知道你的板子是什么厂家的 我们公司的939 主板 北桥空焊的比较多 你试着压一压北桥 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是不是磐正的啊,北桥虚焊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2008-10-06):
除了桥虚焊外,还有就是有的CPU坏了也是这样跑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