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 845gv 主板跑16 更换bios等 故障依旧………………

楼主(2008-03-20):
今天遇到一片p7bv  845gv的主板 开始的时候是自动上电 又  自动断电 后来经过查找是一个 二极管 损坏了 可是在上电的时候不显 用bios引导后 能够跑码 但是波音卡 跑到16  就不跑了 以为是bios的问题 就把bios更换了 可是故障依旧 我把 时钟 io 都试换了 还有就是8100c的网卡我也吹下来了 就剩下声卡  和 bga了 可是故障还是老样子 有时候还跑14 请有经验的出点点子  头都大了 这样的故障是否与南桥有关系???

网友:
查BIOS的第24pin是否为高电平,及其连的三极管。

网友:
bios的第24脚 我查过了 3v的高电平是正常的 它是bios的片选信号 还有没有其他的故障 可能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2008-12-28):
这个代码16是正常的,应该是点亮了,可开机了,如果没有显示的话,那肯定是你的显卡有问题。我遇到过跑代码16的,正常点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