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MHDD检测,都是绿S???

楼主(2008-03-20):
西数的盘,WD400AB,主板BIOS不认,放MHDD里面检测全是绿S。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用MHDD擦除一遍吧

网友:
擦不掉的,是译码表出问题,用PC3000重建译码表或内部低格解决。

网友:
另外,我还发现我这个盘,固件的信息中缺少固件的版本号。这一项是空的。在MHDD里面是乱码。这个怎么办?

网友:
译码表坏 !!!重建译码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