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板支持SDR内存的,主板复位灯常灯,CPU不发热

楼主(2008-03-20):
(无正文)

网友:
不知道你的主板主供电是否正常

.........................................................

网友:
主供电正常呀.

HIP6301 有5V电压输入呀.就是CPU不发热.

网友:
如果CPU供电正常,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刷BIOS 不行就有可能SB出问题了。压一下试试看咯。

网友:
量一量主板上各个供电,特别是CPU的供电看正常不.

网友:
今天又没搞定这块板,不知是咋回事,复位脚无电压....线路不怎么会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