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1805 xp的滚动条走完后就不动了。

楼主(2008-03-21):
朋友送来一台东芝1805的笔记本。进不了系统。xp的滚动条走完后进入自动检测错误就停下来了,再也不动了。换了个有系统的硬盘也是如此。
怀疑是死机了,拆下键盘发现CPU散热片非常烫手,散热片周围非常脏。心想着问题找到了,高高兴兴的清理完毕。恢复,试机,故障依然。
     又怀疑是系统的问题,在做系统,BIOS设置光驱引导但不能引导。拆下硬盘在台式机上构完,装回,系统竟然安装了1个多小时,虽然慢但还是向前走的。在漫长的等待中又出现了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黑屏,但屏上能看到隐约的图像,按FN+F5图像又显示出来,机子热的时候这种现象比较频繁。
     插上诊断卡,显示1E FF 停下不动。还有每次开机的时候总是要显示这个提示:
     折腾了一个下午也没有理出个头绪来。请大师们给支个招,小弟在此先行道谢了。

网友:
这么严重,换一个CUP散热器先咯,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网友:
散热器清理了,风扇我也滴油了。扇叶转的刚刚的,长时开机散热片温度正常。

网友:
设置成光驱启动不行?????????????????????

网友:
其它的本子拆掉光驱是可以进系统的,而这个本子拆掉光驱就检测不过去了。这个BIOS的设置也是比较麻烦的以前没有见过。设置时间也记不住,但我测COMS 电池3v电压正常。

网友:
按照你上面的提示  你的主板不应该用克隆的系统 应该先分一个几百兆的 隐藏的区  然后再做系统。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仁兄的关注。
这个问题我还是解决了。最终锁定是内存的问题。内存是我先前排除掉(我先后换了3个SD内存)的所以没有再去考虑。这也给我一个提示,修电脑要:先简后繁、先软件后硬件、先机械后电路。
这次走的湾路就是把问题复杂化了。以至于把本本大卸八块,费时费力。
谢谢关注

网友:
靠~~~怎么又想到内存上去的,先前换得跟怎么都不行

网友:
以前换的内存,都到xp的滚动条走完后就不动了,所以就怀疑是硬盘和其他硬件的问题。有一次系统给做进去了(换了好几个版本的系统)它提示内存错误,所以又回到了内存上。把那三个sd内存拿到DELL的笔记本上试都有不同的问题表现。
看来拿一个未知好坏的配件去试机有时会误导人的。

网友:
楼主不错哦,做维修就是要这种精神
支持楼主

网友:
哈哈,正要帮你回答

我已经知道是内存问题,可你也找到啦,不好意思,不过我想到的是内存频率引起的不兼容,而不是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