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093mtc可以代换5091吗

楼主(2008-03-21):
如题:5093mtc可以代换5091吗 找不到这两个电源IC的资料

网友:
对比二者的电路图,或电路板看各个引脚电路一样不.

网友:
建议LZ尽量不要这样替换,因为:
5091是针对5V优化的, 开关频率是200kHz---2MHz;
5093是针对12V优化的,开关频率是100kHz---1MHz;

资料见附件(英文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定要用同型号的换吗,我现在手上一片GA-8VM533M-RZ的板子,缺件,听说也是5093MTC,手上没元件

网友(2008-05-05):
每次到这里都学到不少的东西,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谢谢姚的资料  还相当难找

网友:
谢谢姚的资料!

网友(2008-06-07):
谢谢姚的资料  确实相当难找

网友:
可以,我试过是可以的!

网友(2008-07-09):
怎么看不到呢?为什么?

网友:
晕死了,需要,需要,需要

网友:
开机烧Q1会不会是5093短路

网友(2008-08-11):
我遇到一个板子怀疑是这片坏了 看到资料贼高兴 谁知道不让我下载

网友:
俺下了,又进步了一次

网友:
真见识了,厉害,这资料都能弄到,能下不?

网友:
已经有2点经验了,怎么不让下呢?

网友(2008-09-13):
5093MTC可以你5090MTC吗

网友(2008-11-11):
我很想知道,麻烦各位大师啦!!!!!!!!!!!!!

网友(2010-03-24):
我也正求5093mt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