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FT-B318ATX电源瞬间短路,无输出

楼主(2008-03-21):
我的FT-B318ATX电源带点插入光驱时,瞬间短路无输出了,查保险管正常,整流滤波部分正常,知识电源不震荡,请教高手。另外,P4电源可以空载检修吗?
电源

网友:
瞬间短路,应该不会烧电源的呀,因为电源的保护电路是比较完善的。你现在测一下12V和5V中的整流元件(肖特基管)是不是有其中一个损坏了。
电源可以空载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