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0开机CPU风扇不转

楼主(2008-03-21):
联想旭日120开机CPU风扇不转,是温度没达到吗?菜鸟,高手别见笑啊

网友:
这个不知道,但现在在联想的服务器上我见到过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跟温度没有关系的。可能是接CPU风扇的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量了一下插口的电压,一个是0.2左右,中间是接地,右边那个是4.8,不知道是不是正常,难道是风扇坏了

网友:
风扇供电电路查一下。可能供电管损坏。或风扇坏。

网友:
你看看一开机会不会转一下。

网友:
你先用5V电压单测一下风扇是否好坏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今天我也修了台 拆下来接5V可以转 于是直接飞线 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解决,就是温度没达到,运行一段时间后,温度升高,风扇就转,温度降低,风扇就不转,

网友(2008-12-04):
找个5v脚直接飞过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