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15P-A cpu无电压

楼主(2008-03-21):
内存,pci-e,南北桥供电都正常,就是cpu供电部分电压为0
换过6556,6602,还是一样现象。。。

网友:
测量VID线对地阻值,供电管全部更换,PCB有无断线!!

网友:
阻值正确,也没有断线,划痕什么的
12个供电管全都换啊。。。。。。

网友:
你测量主电源芯片的供电及PG信号了吗?还有就是供电管有没有供电输入,,也不会工作的,重点检查主电源芯片的周围有没有损坏的元件,附近的帖片电容直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