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换全套古件的技巧

楼主(2008-03-21):
MT换全套古件的技巧
MT盘特别是6E有很多盘跑SF的时候都会见到373的情况,有一部分可以通过RCT的软件来解决,但是没有RCT的就比较麻烦了;通过全套古件的更换来解决这个问题,换全套古件并不是说只要校验码能对上就可以了,还要看SN,也就是E1XXXXXX或者Y2XXXXXX,更换全套古件的关键在于找到SN前三位的相同的古件就可以更换,前4位相同的就更好了.以上对6E,6Y都能通过,需要古件的可以加我QQ:263300
这只是自己摸索出来的一点小经验,欢迎高手指点交流

网友:
效验码对了 换全套 在SF 经常这样换的

网友:
换全套固件很危险的,大家小心为妙啊

网友:
呵呵
还没有试过

请问是模块、组一起写吗

网友:
楼主也未免太危言耸听了吧,你说的没错,对上越多越好,我一般都把39#,1F,37#这几个模块打开来看看,39#看效验和不用说了吧,1F#里看一些磁盘信息,如:电机号,MEDEL号等等,37#里看看偏移,前面的都好对,37#这个偏移一般相差不大又能写进的就可以了,有时写不进也可以看偏移,找偏移相反的固件来写,(这个小,那就找个大的来写写看)   以上小经验只针对ISA版PC3K刷写固件!

网友:
换全套固件过后,做完SF少容量的几率大不大

网友(2009-09-25):
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

网友:
最好不要换全套,听老手说IE/21不可以动的。
最好是SN号前四位相同,最好是坏什么写什么不要多写....

网友:
我一般是开C区SF,开不了的才考虑这样全换后回写原盘的1E、21,清G和P表,再开SF。
1E和21分别是SA区和用户区的适配模块,虽然SF时会自动重做,但用原来的做应该会更好,特别是从A区跑的,是不可能再去适配A区的。

网友:
本人感觉到,MT的SF与盘体自身的好坏情况有关。要是真是坏的太多的,红绿太多的,无论如何开也是不行的。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