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改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8-03-21):
我有个14.1的笔记本屏是好的 我想把它改成液晶显示器  不知道能改吗?
改的时候要注意上面呢? 还有改好的话需要多少成本?

网友A:
这个好改,看屏的接口,需要屏线+驱动板+单灯高压板+外壳+电源适配器。不过有的屏不大好点,你最好把屏的型号说一下。

网友:
我来回答

板子40+屏线15(不要转接板转接板25)+vga线10+dc电源头5+电源35+壳子90+高压板20
需要的话联系我13938098722

网友:
“板子40+屏线15(不要转接板转接板25)+vga线10+dc电源头5+电源35+壳子90+高压板20”好啊,你把这个行业的实情都说出来了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改,看屏的接口,需要屏线+驱动板+单灯高压板+外壳+电源适配器。不过有的屏不大好点,你最好把屏的型号说一下。

对,不是所有屏都容易改,有部分屏相对难点,特殊的屏程序不好配套~~~~~~~~~

网友:
驱动板40(写好程序的),高压板20,按键板10,屏线10,VGA线10,电源30,最后是外壳50-100.
200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