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

楼主(2008-03-21):
请问ESC 945P-A的 DDR2内存供电中的VDDSPD一般是通过什么管子
送来3.3V的?本机的是AMIBIOS,跑D1,发现VDDSPD对地短路了.

网友:
由于是对地短路了,跑线路好象不怎么好跑.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帮我啊

网友:
电源插座的3.3V并没有短路啊.只是5V的对地阻值只有150左右是否偏低?

网友(2012-04-12):
不知道,手头也有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