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开关电源负载能力差

楼主(2008-03-21):
有一个台电的开关电源,空载时可以启动,一上负载就保护,通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看看那些电容吧。电容的容量下降了。
.............

网友:
我春节时修到一个换了8个电容
                               .

网友:
现在的配件用料都很省,元件质量都不是很好,主板的、电源的电容失效占很大部分,重点查下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
我的电源开机后运行慢吞吞的,后来机箱冒烟不动了,看主板无大限,拆开电源一看200v470uf电解电容其中一个起鼓,换了二个250v470uf电解电容,试机好了。

网友:
换掉最大的两个电容吧!像这样的问题95%都是这两个的问题。

网友(2008-06-03):
换掉最大的两个电容。,。。。。。。。。。。

网友:
一般都那几个电容,换了就OK

网友:
今天我还修了个电源就是,这样的,不能加载负荷,空载时灰线只有1.4V,换了大电容就有5V左右,就正常了

网友(2008-07-03):
除了+12+5+3.3等输出电源的电容,那些很容易发现的。
还要注意pson的一个小电容470uf-1000uf,通常躲在散热片的下边

网友:
有地方短路吧!我想是这样,

网友:
多数是5V或12V的滤波电容有问题!看有没有明显的外观不良!

网友:
大多是电容过热导致的.老化了.换掉就好了

网友:
这就要看那组电压短路了啊,先一组一组的去查,然后对应的排除就OK了,多看看书

网友(2008-08-06):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电容老化失效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