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有时可以开机,是北桥的问题吗?

楼主(2008-03-21):
t43有时可以开机,是北桥的问题吗?

运行中突然死机再不能开机,关机后隔数小时可以开机运行几分钟又死机,是北桥的问题吗?
谢谢

网友:
是不是北桥问题,你只要先看一下外表有没有裂痕。或者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
我这几天手头2台IBM这样毛病的机器,总是死机和随机性花屏.一个是T40的,一个是R50的,结构都差不多.大多是北桥及显卡的问题.做BGA好了1台T40,另一台还不行,做了几遍BGA,搞的不开机了.看来北桥和显卡BGA得通通换掉才行啊

网友:
此类本的通病 北桥空焊

网友:
我这里可以帮你搞啊,反正就一起修好了 你那可能是945的北桥哦 不好玩
QQ:38677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