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家,换高压包后行幅拉不开

楼主(2008-03-21):
接了台梦想家的17的显示器,型号:C8P.开机检测高压包坏了,换了高压包后出现行幅可调但不能完全拉开.想入工厂模式调,手上没有资料,如哪位同行有指点下
资料
显示器

网友:
看里面有没有电位器可以调行幅的...........

网友:
由于高压包绕组之间的区别。个别显示器换高压包后会出现行幅不满现象,这时改一下逆程电容就可以了,轻微的不满也可以进工厂模式调节一下,

网友(2009-07-25):
看来工厂模式可以做的事情比较多,如果把所有显示器的进去方式都统计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