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维修经验

楼主(2008-03-21):
请求大家帮帮忙
本人刚刚接入显卡,不懂的太多了,想咨询一下大家.
一般显卡分为
点不亮,
花屏,
闪屏,
还有我也不太清楚了,
只是想请教一下,遇到上述情况该如何处理.
请教一下维修思路与维修方法.

网友(2008-10-03):
我也很想知道,请高手帮忙

网友:
点不亮,查显卡供电,板卡有无短路现象,
花屏,一般都是显寸或BGA出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
不亮  首先看看显卡能不能被主板检测到(有没有一长二短的报警)。再看看核心和显存的供电是否有? 再看看晶振是不是起振,还有就是有没有刷过BIOS

网友:
我是新手好想学习学习

网友:
我都想高手指点给大家,如全懂就是高手了

网友:
显卡修复率比较低。。。。。。。。。。

网友:
不知道那个高手能说一下闪屏怎么修

网友:
顶啊,我也想学学.先谢谢分想.

网友:
查一下供电管,日振是否启振

网友:
我是新手。我觉得先不要着急修,先多看看论坛的帖子!

网友(2008-11-10):
显卡修复率比较低。。。。。。。。。。
主板原因是很难测量,是直接插在板上测量吗?还是可以直接供电测量?

网友(2010-03-05):
等待维修高手点精

网友:
哎  就是啊 显卡维修书籍太少了?什么时候有专门维修显卡的书就好了,不过基地显卡资料也可以,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多看点帖子和多学点这方面的东西,很多都是靠经验,自己的加上别人的,光靠别人说你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

网友:
要有资料加上看别人的经验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