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ASUS P4S800D-x花屏故障

楼主(2008-03-21):
ASUS P4S800D-x ,c2.1,ti4200,xp系统,跑3DMAX2001SE,就花屏死机,玩游戏也不行,装不装SIS AGP驱动,都是这样,CPU,显卡,内存已确定都是好的,望各位大大指点迷津

网友:
我也是新手..乱给你个意见..刷BIOS看看..先别听我的..等老师们来先..

网友:
检查主板上内存和显卡供电IC电压是否正常(这个很有可能)
电容有没有鼓起,CPU、内存和显卡的场效应管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先测测内存,北桥供电稳定不,有无杂波,正常后刷个BIOS看看,再不行就北桥死刑

网友:
换另一种型号的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