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块技嘉775主板BIOS总是不成功(己解决)!

楼主(2008-03-21):
有两块板了,一块GA-8I865GVMK-775的.一块GA-8I915ME(北桥是GL的)的,都是跑41就响,是BIOS的问题,下载了几版本的BIOS刷了都不走数码!!刷回原来的BIOS又回到原来的数码.
编程器是:TOP2004

难道技嘉的主板刷BIOS有什么技巧?

网友:
我原来的那个
精英的板子
bios被我再主板上刷坏了
再编程器上刷回来 居然还是不行
想着可能编程器不行
就去科技市场
转过来 接的时候都是很有信心
这能刷不好  刷国之后都是很郁闷 。。
有一个人有经验 一看我的板子 就说你这bios刷过之后就不行了。。。

网友:
幸好我刷前都备份原来的BIOS,要不真晕.
这个BIOS都是3M的,难道问题出在这里?
肯定不关BIOS体的问题,是下载的BIOS文件有问题.

网友:
我的是TOP0248,也是刷写不了3M的BIOS,所以凡是3M的BIOS都不刷了,不知是不是TOP的编程器有问题吖

网友:
直接换BIOS芯片,这些BIOS都有写保护,换一个新的BIOS芯片,把程序刷写进去就OK了!

网友:
我换过BIOS芯片了,STT49LF003B,换成STT49LF003A.刷原来的BIOS资料有数码,刷新的BIOS资料没数码.

网友:
你看看I/O有没有问题,你在论坛里查下,跑41的问题,跑41有很多问题的

网友:
STT49LF003B
刷的时候要注意,,,,
49lf003B的BIOS要在数据缓冲那里改地址为2000才可以用的
各位都不晓得......
无语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不是太明白你说的“49lf003B的BIOS要在数据缓冲那里改地址为2000才可以用的”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9楼说的应不是2000,可能是20000,我对比原BIOS和下载的BIOS文件,
发现原BIOS文件地址0~20000是FF的,20000后才有数据.
下载的BIOS是0开始就有数据,

编程器写BIOS时是从20000开始的,不能改,应是自动识别SST49LF003的参数的,
问题是这了,下载的BIOS文件,由于地址是0开始有数据.而编程器是从20000开始写,所以写入的文件是不完整的.

难道要改下载的BIOS文件?在前0~20000加上"FF"?怎么改还不知道.

该死是这板的BIOS是焊上的,试验一下都要拆上拆下的!!

网友:
应在加载BIOS文件时从20000开始,试一下!!呵呵.

网友:
2000 不是20000
烧录前,读芯片的时候不是读出芯片的地址0000-FFFF吗?
0000 改成2000就OK了...

网友:
编程器不支持,换编程器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己搞好了,但我的编程器是要求改为"20000"的,默认地址就是20000.

待会写一下过程.

网友:
去网站下载BIOS,WWW.GIGABYTE.COM.CN 一定要看PCB版本号,刷错了就不FF 一般在左下角有个VER X.X的是

网友:
能不能把改好的发上来啊以前碰到过但没搞好现在明白了

网友:
到底是怎么解决的,楼主出来说一说啊!!!!!!!

网友:
大家认真看我的11楼和12楼就明白了,我就是这样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