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拉 主板放电就能亮

楼主(2008-03-21):
我着有几台主机一个毛病  以前是网吧的 用的是小哨兵9.0 卸载后有的好用的  有的怎么不能重起啊 BLOS一改就不能起动拉  跑C1 内存电源什么的全换拉  哨兵也重新装;拉有卸载拉  还是不好用   对电池一放电就好拉  能点亮 可关拉就不能亮拉 在线等   先谢谢大虾拉.....

网友:
这种情况先刷BIOS,另外你的机器是网吧的,肯定运行时间很多,因此要检查主板上电容有没有鼓起来,鼓起来的话就表明电容老化,需要更换,不然主板肯定不稳定!

网友:
主板上电容没有鼓起来的   都很好....

网友:
会不会是小哨兵的缘故啊????有的怎么好用啊

网友:
估计是哨兵改动了BIOS设置,你用个干净硬盘(把原来硬盘换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