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加logo方法

楼主(2008-03-21):
各位大师本人小菜鸟,求BIOS加logo方法.

网友:
http://www.biosrepair.com/pic/pic57.htm 用软件修改就行了

网友:
看你的BIOS是哪个厂家的,如果是AWARD的用CBROM在DOS中加就可以了,如果是AMI的,可以在WINDOWS里加,软件的话,可以在这里面下

http://www.biosrepair.com/bios/biosrepair.htm

网友:
这个容易,问题是你修改的文件适不适合你的BIOS用.

BIOS的缓存都有大小的,一般是1M或2M,4M越大越好,刷不好的图片进去,会死机,起动慢.要注意.CBROM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