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7主板插入显卡花屏问题

楼主(2008-03-21):
我之前用的是一块64M的显卡,坏掉后先拿了一块32M的顶着用。前些天去换显卡,发现不管插什么显卡都是可以显示但一进入系统就花屏,试了五六块不同显卡都是同个问题。请问各位大侠大概都是什么问题导致这样的哦。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2009-06-29):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主板供问题还是电源供问题,我的还没解决,希望在这里得到高手指示.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主板的插口里的金手指是不是氧化了,或者显卡本身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