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技嘉主板在刷新BIOS时停电后不能用。

楼主(2008-03-21):
一块技嘉GA-8I915ME在刷新BIOS时突然停电,来电后就不能用,请各位大大帮帮忙

网友:
用 编程器刷撒。 用 编程器刷撒。 用 编程器刷撒。

网友:
这种事情没有办法的,只有用编程器刷bios 我一般是拿出去刷,到时候还是要买一个编程器,不知道你们用哪个牌子的,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那 你就拿到维修的地方用编程器刷写一下了!

网友:
这块主板现在根本就不能点亮了,但是还找不到毛病,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