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與潤滑風扇的詳圖(轉貼)

楼主(2008-03-21):
拆解與潤滑風扇的詳圖(繁體)
內容如下例圖
圖片太多,有需要的大大下載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图片超清晰。以前加润滑油没拆下C型环,学习了

网友:
不至于要拆到这个程度吧???????????????

网友:
我只相信,拆过的风扇绝对没有原来那么好用了,也许正是这个外力将它的可动空间加大了.这样会让它更加吵了。。

网友:
我以前 都是直接 把贴纸的中间 弄一个洞,然后 用那种金属防锈润滑剂 直接往里一喷。。

网友:
楼主的那个C型环是用什么工具拆开的,能不能介绍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白色C型塑膠環我是按照圖例用小刀片尖尖的撬開可以的

网友B:
谢谢楼主提供好方式。PF

网友B:
我都用嘉实多高级发动机油脂,红色的油脂

网友:
楼主的设备和技术一流呀,拍出来的东西,养眼睛,爽!

网友:
牌子好的风扇拆开修一下还是能用好久的,但转轴磨损得太厉害那修了时间也用不长.拆开修不止是除去灰尘,还要清洗干了的油污,最后装上重新加润滑油.

网友:
像这种有轴承的风扇,加了油效果还是不会太好的

网友:
跟12樓同樣看法
這種滾珠軸 通常噪音變大時 加油沒法改善

网友:
支持一下,板主详细分析,有机会试试,图片好清楚!!!!!!!!!!!!!

网友:
学习了。以前都是加点油。没有拆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