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MATS软件修显卡,请高手帮忙看下。

楼主(2008-03-21):
一块 GF4 MX440-8X 64M DDR 128BIT显卡,花屏。MATS 4.67测试结果如下

Tested from 0 MB to 32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10303328
FBA[63:32]                    32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7 8 13 15 19 22 23 29 40 42 43 47 48 49 50 51
Read    Error Count: 5843588
Write   Error Count: 4459772
Unknown Error Count: 0

显存排列为  rm8 rm7 rm6 rm5
                                           rm4
                                           rm3
                                           rm2
                                           rm1
请高手帮忙看下,是哪的问题,谢谢了!

全是坏的呀,那没啥修头了,不知道是怎么看的呀。有没有谁解释一下。

网友:
滴 少 许 松 香 水 显  存  加  焊  下

网友:
说明显存坏了,你修不了的吧.有保修去保修没保修买块吧.

网友:
数起来好象只有RM8是好的,其他都需要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你的测试结果,显存全部都是坏的,要修好的话,是要全部显存都要换的

网友:
A卡测试软件是不是只能测试ATI芯片的显卡,没用过多多指教 能谁知道具体怎么用发一个贴子上来  正在学习中

网友(2008-11-23):
显存貌似全部都坏了。只能看看是不是在保修期了,在的坏立马坏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