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 X200待机 醒来后速度巨慢 慢的受不了

楼主(2008-03-21):
DELL X200 小本 配置P3 933 256 30 830主板 12.1小屏 待机后 按开机键 出现登陆画面 速度出奇的慢 好几台都出现同样故障 现在只能不使用待机功能。 另外
笔记本
硬盘为什么放在轻薄的本子上就会有响声 是供电不足 还是芯片组驱动的事情 830主板。
供电不足

网友:
同样遇到过这个情况,希望有高手能给出解决意见

网友:
应该是硬盘传输不好>>>>>>>>>>>>>>>>>>>>>>>

网友:
是网络方面的问题 我遇到过.不光慢还打不开网页.或网页有错误.你看看是不是.要是的话就在网络连接上调整一下.要不行就把待机关了.我就这样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IBM的本,也是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南桥有问题,更换后正常了,不知道大伙的和我遇到的是不是一样

网友:
不可能我4台都是南桥有问题吧????? 这本子还有一毛病 拔掉电池后 时间归零。实在受不了 会不会是当时设计问题呢

网友:
能不能知道是那种声音?有可能是电流 也有可能是 硬盘的声音。

网友(2008-11-29):
我也刚好碰到,有时第一次开机速度很慢,XP滚动条在那边滚的很慢滚的很久,强行关机再开又正常了,不定时出现这种问题